求助:钣金折弯处加强筋的作用

楼主(2018-01-03):
又遇到加强筋的问题了,没有加强筋的时候,做振动试验,在折弯处断裂了,
在折弯处增加加强筋后,出现应力集中,应力比没有加强筋的时候大很多,是不是说明加了加强筋后,更容易出现破坏呢?该怎样分析?

网友A:
加强筋是反回弹的,怎么你把强理解成强度了

网友:
这是仿真的结果吗?ANSYS有限元分析吗?

网友:
你都说了断裂的原因不一样,加强筋又惹谁了

楼主:
我们的客户做的振动试验,在折弯的地方整个断了,所以客户想加这个筋。这是我用ansys做的静力分析,还不会做别的分析。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筋是反回弹的,怎么你把强理解成强度了

感觉加了加强筋,折弯的地方就不容易断了,而加强筋应力集中的地方容易断

网友A:
能做实验,就不必做分析,做分析是没实验条件的无奈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实验,就不必做分析,做分析是没实验条件的无奈之举

现在的情况是没想到好方法,增加加强筋也只是想法,如果做样品就得开一个加强筋的模具,没有时间,所以也没办法验证,只能用软件分析。

网友B:
你的加强筋是怎么加的?焊接?还是机加的时候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加强筋是怎么加的?焊接?还是机加的时候加工出来的?

这个是钣金件,在折弯的同时冲出来,或者在折弯之后压出来,应该都能做出来吧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增加加强筋,是会有应力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钣金件,在折弯的同时冲出来,或者在折弯之后压出来,应该都能做出来吧

哦,这样的,对钣金受力不是很清楚,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加强筋是增加折边的刚度吧?没有加强筋的话,刚度不好,容易弯啊。。。

网友C:
加强筋位置是形状突变区域,会造成局部应力集中,所以应力大。图示加强筋对增加刚度有益,强度基本无作用。
钣金件振动试验造成破坏,说明楼主的结构在振动状态下强度没满足要求,按图示增加加强筋,振动试验会先在加强筋位置撕裂,然后再整个断裂。
需要优化结构将折弯处的强度整个提上去。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

网友(点评):
有道理。这个加强筋太小,一般最大集中应力产生在加强筋顶部和底部尖端是,相当正常。如果可以,把加强筋做大是有帮助,再在加强筋尖端左右再冲压两个加强槽。这样可能能解决问题。加强筋过渡尽量平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筋位置是形状突变区域,会造成局部应力集中,所以应力大。图示加强筋对增加刚度有益,强度基本无作用。 ...

这个是铜排,还没想到优化强度的方法

网友:
铍铜比较容易断裂,振动试验时相当于反复折使其疲劳断裂,建议加大折弯圆角试试

网友:
你的那个筋的尺寸是凭什么定下来的?仿真出问题后有没有想过换个尺寸再试试?

网友:
楼主是电动汽车行业吗,也要做振动试验

网友:
可以考虑加厚加强筋厚度,提高改善连接位置处的应力集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钣金件,在折弯的同时冲出来,或者在折弯之后压出来,应该都能做出来吧

这个是折弯的时候直接成型的,市面上有这种模具卖,想省事找找厂家直接去折。

网友:
不行那就得从减小震动着手了。

网友:
另外,你看看图纸,折弯要考虑钢材晶向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钣金件,在折弯的同时冲出来,或者在折弯之后压出来,应该都能做出来吧

没听说过加强筋是冲出来的,从来都是焊接的,而且你那个加强筋那么小跟没有一样,搞到两折边上啊,折弯根部那里可以避开

网友:
这样的加强筋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按你这贴热热闹闹,好多人在聊.其实很多人都不懂瞎参活罢了.你就按13楼说的办就OK了。别的别看了,都是废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铜排,还没想到优化强度的方法

1.增加厚度
2.更换材料
3.都不能更改的话,你就要看下和铜排配合的结构是否需要调整了。不一定是铜排的问题。

网友:
折弯件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折弯区域,你放大了看会发现很多小裂纹,这个就是零件开裂的元凶,零件在承受变载荷时这些裂纹会慢慢扩大直至开裂。增加板厚可以提高屈服强度,缺点是重量会按比例增加。也可以在两侧增加折弯边,高度最好直达受力点,不过这个受结构限制。以上措施都是为了减少振幅,避免裂纹扩大 延长寿命。具体情况不清楚,仅供参考。

网友:
你图中所示的折弯处加筋相当于把原来的承载区转移到了图2的高应力值处,原来的线承载变成了点承载,产生集中应力也是合情合理,因为这种加强方式通常尺寸比较小,对减小振幅几乎没有效果。其本身也是挤压变形,必定会有裂纹,所以这种改进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是我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加强筋的作用还是很好的。感觉筋和平面相交处的圆角不够大。改到目前的3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钣金件,在折弯的同时冲出来,或者在折弯之后压出来,应该都能做出来吧

这个地方用模具冲加强筋肯定是好处多,你怕应力集中可以分段多冲几个,不要太相信仿真了

网友:
振动破坏,我猜测可能属于高周疲劳。
应该提高疲劳强度
也许可以增大折弯圆角,提高表面粗糙度试试。
也可以将残余应力由拉应力改为压应力,比如喷砂

网友:
加强块太小,不一定有用!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折弯的时候直接成型的,市面上有这种模具卖,想省事找找厂家直接去折。

请教,市面上有这样的折弯加强筋的模具卖吗?好像没找到。联系了也是说要定做。无标件。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都是非标的,因为加强筋都是设计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