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 红线圈的是什么标准件

楼主(2018-01-03):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圈圈的 是什么 标准件

网友:
问题是你也没说明图中的设备是干什么用的,图中的那一块在整个设备中的作用

网友:
液压中转站吧

网友:
我看就是一液压阀块。

网友:
液压阀组模块,也有可能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
阀块吧,看不出来

网友A:
南方叫它集成块。用于液压元件联接。没批量只能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方叫它集成块。用于液压元件联接。没批量只能自制

这个部件的铭牌  大神看下
供参考:
MAX FLUID WPR
3000 PSI (207 bar)
最大流体工作压力3000磅(207巴)
   MAX FLUID WPR
WITH KIT P/N 239954
4000 PSI(276 bar)
最大流体(零部件编号:239954工作压力4000磅(276巴)

MAX AIR INPUT PRESSURE
       100 PSI(7 bar)

最大输入空气压力100磅(7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