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bom单里怎么没有数量呢?

楼主(2018-01-03):
下拉菜单里面没有数量啊,自定义属性里也没有。我看书上直接就有啊

网友:
网上有网友制作现成的solidworks材料明细表,里面有质量 、数量等 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网友:
材料明细表定义好后就可以自动生成。可以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数量后面不是有了么

网友(点评):
对啊,数量默认就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我搞的明细表模板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我想自己搞

网友:
后面都有,当然列表框没有。还有你这是明细表吗,明明焊件清单,模板选错了

网友(点评):
材料明细表不对么

网友(点评):
一语点中要害。

网友:
这个确实挺麻烦的,建议做个讲义普及一下

网友A:
为毛我的就有呢。或许你的软件是假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的就有呢。或许你的软件是假软件吧。

不是这个材料明细表么。数量有到时候有,不过和前面的不大一样,一动就消失了,出不来了

网友:
一个零件图出 材料明细表? 楼主你肯定没搞懂这个表用在哪里的,还是在看看教程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