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使用

楼主(2018-01-03):
请教一下:18的轴径装同步轮,传递扭矩3N·M,同步轮没有键槽,用4的紧定螺钉固定可以吗?还有紧定螺钉能传递多大载荷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
机械手册

网友A:
3N.M扭矩换算到18mm轴径上需要的摩擦力是3000N.mm/9mm*0.1(摩擦系数)=3333.333N,这个是需要螺丝压在轴上的力。

理论是满足的,不过实际打滑是大概率事件,最好在轴上加工一个90°沉头,紧定螺钉的尖头卡进沉头,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点评):
出自哪里啊?可否告知。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N.M扭矩换算到18mm轴径上需要的摩擦力是3000N.mm/9mm*0.1(摩擦系数)=3333.333N,这个是需要螺丝压在轴上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N.M扭矩换算到18mm轴径上需要的摩擦力是3000N.mm/9mm*0.1(摩擦系数)=3333.333N,这个是需要螺丝压在轴上 ...

用两个平头的呢,与尖头哪个效果好一些

网友(点评):
理论上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没有关系,最好还是机械方式卡住为好。

网友:
不建议用顶丝,容易打滑,胀套好一些。不然配打销子也好些

网友:
螺钉固定效果不好,很有可能会打滑的

网友:
紧定螺钉和普通的内六角头螺栓紧固力是相同的

网友(点评):
是的,出力的是螺纹,而螺纹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销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