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对地面载荷到底怎么算

楼主(2018-01-03):
今天有个设备要搞地面问我提供载荷,然后我提供过去,就没信了。我极度怀疑自己算错了
对方第一次接触呗,当然就不搭理我了
大神来解答一下

比如说一个桌子,四条腿
对地面的载荷到底怎么算?

是桌面的载荷/桌面的面积??这个算下来太小了把
还是桌面的载荷/四条腿的地脚片截面积??这个算下来也太大了。。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提供两组数值:

1. 设备整体质量,设备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2. 设备整体质量,设备投影面积

车间需要计算楼层承载能力的时候求得是平均值,就是整体载荷除以总面积。但是应当也需要考虑单位面积载荷不能超过地面承受能力,否则地面先坏了也不行。

网友(点评):
两种都给,设备大了,地基有整体的要求也有局部的受力要求,小设备无所谓。

网友:
你要提供地脚面积和运行载荷就行了。具体他们去算。
我觉得应该算“桌面的载荷/四条腿的地脚片截面积”。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楼主你的固定点SPC约束要设置的合理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个空间力系平衡,可以参考一下起重机设计手册中的轮压计算,具体什么样的设备都不清楚,重心在哪都不知道,没法说,例如臂架式起重机,重心还会随着大臂转动而一直变化,也就是说设备对轨道的力是变化的,你还要分析出什么状态下的轮压最大

网友:
感觉是算桌面的载荷/四条腿的地脚片截面积

网友:
载荷计算一般都是根据设备重量与地面接触面积计算的,比如你说的桌子,地面所受载荷就是四条腿在地面的作用,正常地面水平,四条腿均分载荷大小的

网友:
不行了进入软件利用有限元分析进行模拟变量,这样也省去计算

网友B:
我搞过土建,哈哈,这经验一般搞机械的不会有啊~
载荷是这样的:
对一个地脚,用两个力和一个力矩表示负载作用在这个位置的力。两个力一个是Y方向,就是竖直方向,一个是X方向,就是水平方向。
比如这个桌子,100公斤,4个腿,那就是FY等于250N。如果桌子有外力,也要计算。如果外部载荷不在四条腿的中间,那么就简单的分析一下,解平面力系平衡,是很简单的。

土建的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我的混凝土是C30,就是抗压强度是30兆帕,一般设备比较重,压力较大,是不能直接作用在混凝土表面的,表面的微观不平度,也会大大增加局部压强。所以要“预埋”一个金属板,将来桌子坐在这个金属板上,螺栓连接或者是焊接都行。金属板的面积一般会比“桌子”的地脚大。预埋金属板是在混凝土浇筑前通过钢筋与混凝土内部的钢筋焊接在一起的。所以承载力较大。既可以承受压力也可以承受拉力。

大型机床,除了预埋,也有用“预留洞”这种形式。就是浇筑留一个坑,放地脚螺栓。这种大多承受动载荷,承受拉力。大型设备,在固定完之后,要二次灌浆。就是在设备的下表面,与混凝土的上表面,之间,再浇筑一次混凝土。这种一般标号较高,且有第一的膨胀性,一般为C40细石混凝土,或者灌浆料。强度高,凝结快。这样设备的整个下表面就与混凝土基础一体了。受力均匀。

我搞土建的时候,就是重点监督预留、预埋、二次灌浆。

虽然有这么点经验,但真正施工还是干的少,就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点评):
大侠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大侠果然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预留洞需要二次灌浆。为了节约时间,预埋钢板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提供两组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土建,哈哈,这经验一般搞机械的不会有啊~
载荷是这样的:
对一个地脚,用两个力和一个力矩表示负 ...

果然经验丰富。
最后算的就是设备运行重量/预埋钢板面积
那您刚才说的水平力怎么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经验丰富。
最后算的就是设备运行重量/预埋钢板面积
那您刚才说的水平力怎么校核

一般情况,在生产中,一些物料、货物等会对设备有一个冲击,或者这个设备担负了一些类似于阻挡的功能,这些工况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分力。

网友(点评):
我理解这个水平力要先靠设备与基础钢板之间的摩擦力来承担把,如果不够再由焊缝承担

网友(点评):
嗯,仅仅靠摩擦总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