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四)密封方式出图

楼主(2018-01-04):
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四)密封方式出图

       机械设计中,密封方面的结构看似简单,但具体到一些特殊运动部位,也会是非常地令人头痛。

       图片中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图片中白色的主轴上面有个黄颜色的滑键,主轴在作回转运动的同时,还要通过滑键,与绿色的轴座作轴向往返移动。在速度不考虑的情况下,怎样在轴座下部口子处进行密封设置?(结构主要作用是防止水质漏入轴承而致内腔和部件生锈)

网友:
给个剖视图看看咯

网友:
给个剖视图

网友:
我猜不能密封。

网友A:
l连个垫片也没有呀。这样你能密封吗?估计你就是把螺丝拧断他也密封不了。

网友B:
能否加风琴式防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加风琴式防护罩?

问题是有个导向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连个垫片也没有呀。这样你能密封吗?估计你就是把螺丝拧断他也密封不了。

只是开个天窗,这些要等到密封结构选定再定

楼主:
请看,剖视图现在已经给了

网友:
你直接买滚珠花键副吧。主轴旋转,以及滑动要求功能一致。密封一般是特制的端盖密封。

网友:
加个带内键的套,再加密封圈

网友:
呵呵,典型的外行,密封还有不考虑速度的?这种情况都是先设计密封和轴承的位置再定键的位置。

网友(点评):
喂上个差评,不说可能更好些

网友:
这种结构有应用的,是铣床的镗轴密封,做一个开键槽的厚密封垫(10mm以上)安装上,注意在全部行程上键不能脱离密封垫,密封垫的轴向要压实,以让橡胶在径向外涨以密封。这种结构直线移动的速度不快,所以速度的问题可以不考虑。

网友:
密封主要是分轴端密封和径向密封,这种考虑轴端密封一般都是密封盖,封在内部即可。

网友:
设计个密封垫

网友:
这种结构很难做到IP65级别防护吧,54倒是有希望。

网友:
密封用那种油泵的,这样更好密封。就是密封圈里有弹簧的那种。

网友:
最好用标准件。要不密封不好

网友:
为啥不用花键轴?

网友(2018-06-17):
有所思,无所获,密封滑键的密封件不容易找

网友:
一般都是先套个带键槽的轴套,然后涂抹大量的高温油脂,最后装个氟橡胶骨架油封,一般3000转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键 运动通过密封圈位置的时候  既破坏了密封  也破坏了密封圈吧  导向和密封的功能要分开 由两个法兰来执行 动密封 用轴的外圆 按照下面的方式 就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