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止后 还会在停止的角度上来回摆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8-01-03):
SEW伺服电机带绝对编码器,SEW驱动器,当电机转动到一个角度后停住,电机会在这个点上重复正反摆动一个很小的角度,这是为什么?怎么消除?
做电气调试的大侠请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工作机理就是这个鸟样,通过不断来回转动找点啊,找到了就停了;这个跟惯量比有关,一般调增益,增益调慢些,多给些时间让电机找点,这样会稳些   会慢慢点停止  不会来回摆动

网友:
不懂  应该调 刚性 吧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不能绝对停止,要往复转动来保持位置。步进电机可以绝对停止。

网友:
娘胎里带来的。

网友:
如果惯量匹配没有问题,那就让电气调参数了,如楼上所说的
如果要求调的稳,惯量匹配就要很好,哪怕大牛拉小车也要

网友:
增益太大。

网友:
这个之前自己弄过,跟电机的刚性有关系,刚性的决定需要电流比,速度比等结合去调节,刚性大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工作机理就是这个鸟样,通过不断来回转动找点啊,找到了就停了;这个跟惯量比有关,一般调增益, ...

电机带的一个转台,转台上是空载,惯量比在10以内。

网友(2018-02-08):
驱动器上调刚度

网友(2018-03-28):
参数调整好了,可以减小这种摆动,还是咨询一下他们的攻城狮比较稳妥

楼主:
更新一下:出问题的是异步伺服电机,现在换了同步伺服电机,精度很好,摆动也不存在了。感谢各位献计献策。摆动问题咨询了他们的工程师说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2018-08-10):
降低负载惯量比。提高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