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对机加工的重要性

楼主(2018-01-03):
        目前在做的是一些手机小零部件的加工,对于夹具要求精度不是很高,能保证夹具的互换性、稳定性即可。但夹具的生产批量比较大,同一套夹具可能需要生产几百套。这样的话批量生产夹具中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需要保证批量生产中的统一性,方便管理和制造生产。
        做小零件的时候夹具比较简单,太复杂的夹具会给加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批量生产中(如手机按键等零部件一天需要交数万的货),优先需要考虑保证夹具的稳定性。小零件夹具,零件本身尺寸比较小,定位夹紧机构设计困难,不采用液压系统。同时生产周期比较短,通常三个月左右需要对夹具进行更新换代,一般我们会采用机械锁紧机构,螺丝、压板、弹簧等。用气缸固定整块夹具板在工作台上,底座,气动的场合比较小。比较大的手机零件如手机壳需要用气动机构进行压紧。
      做的零件多的优势就是在于加工时间会摊的比较少,包括换刀还有其他一些时间。虽然使用的钻攻机使用的刀具非常之多,有可能使用十多把,那我们只能通过在工作台上多装零件来减少这个换刀时间的浪费。像我们做按键的话,我们可以一次做出几百个零件出来。比如通常手机上那个音量键和电源键完成加工都不用一分钟一套,所以说效率是非常高的。
       对于做手机小零部件这一行业的话,可能最快三个月需要更新换代,现在行业里面很多都采用一些比较低廉的材料用于制造。比如手机壳,基本上底座是固定的,然后换一个零件就把定位板换掉对应的,然后气缸调一下位置,这样减少夹具的生产周期和成本。
      如果是通用型的零件,会采用一套夹具的设计,然后后面的工艺根据这一套夹具进行排布。反正加工工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能通用的夹具尽量通用。
    关于小零件的夹紧力选择
小零件这个夹紧力这块主要是几个方面。首先会给他增加一个工艺编制,比如说一个按键是一套,但是我们会把这个零件排布在一整块板上分布,然后通过定位孔,用真空把它吸住进行切削。这样的话整板加工固定会非常有效,不会出现无法夹持的情况。从最开始就是一块板,到最后一个工序,会采用冲压或者是精雕切断成一个一个最后才组装。这样可以节约装夹时间,保证夹具有效的装夹与固定。

    总之,夹具的合理运用会节省很多的成本,还会提升加工效率,所以,做机加工的话,玩好夹具是关键

网友A:
国企老师傅自制的工装夹具都比较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企老师傅自制的工装夹具都比较神

那是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