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冲压后变形应该怎么控制

楼主(2018-01-03):
请教各位:
问题一,旁边的扇叶都是一片一片冲压出来的,但是目前出现不同批次,弧度都不一样。请教懂冲压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设备的问题、模具、还是人员调机的问题。现在用的是曲轴式冲床,模具也存在磨损但不是很大,有人说用油压机保压就行了,但不可行,产量降低很多。

问题二,如图,现想用吸盘抓取图示的物件(红色图框区域),实物中间部分还有个12的通孔,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吸盘可以满足要求,重量大约15公斤。

网友:
需要保持时间吧

网友A:
同批次一样,不同批次不一样,说明批次间的料有差异。需要增加坯料的质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批次一样,不同批次不一样,说明批次间的料有差异。需要增加坯料的质量控制

内行,一下抓住要害

网友(点评):
现在板料已经换成宝钢的啦。。。

网友:
你这是核潜艇螺旋桨

网友(点评):
超高转速,对动平衡要求那是相当的高啊。那个需要多轴联动一体加工啊。。。我们没那个实力。

网友(点评):
潜艇螺旋桨转数应该不会太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