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 英文铭牌 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4):
    MAX FLUID WPR
3000 PSI (207 bar)

   MAX FLUID WPR
WITH KIT P/N 239954
4000 PSI(276 bar)

MAX AIR INPUT PRESSURE
       100 PSI(7 bar)

网友:
供参考:
MAX FLUID WPR
3000 PSI (207 bar)
最大流体工作压力3000磅(207巴)
   MAX FLUID WPR
WITH KIT P/N 239954
4000 PSI(276 bar)
最大流体(零部件编号:239954工作压力4000磅(276巴)

MAX AIR INPUT PRESSURE
       100 PSI(7 bar)

最大输入空气压力100磅(7巴)

网友:
你应该还有部分英文未上传,那一部分应该是供应商的品牌,因为你这里有供应商代码。

楼主:
是这个上的 是什么配件撒

网友:
PSI  是每平方英尺一磅。
2楼直接把它读磅,是否沿用了习惯? 我们习惯把每平方厘米一公斤读 公斤。  把压强读压力。  譬如,容器里的压强是3 公斤/平方厘米,通俗交流是这样:压力3公斤。

网友:
WITH KIT P/N 239954是说带安装件,编号是239954.楼上除了每平方英寸多少磅翻译不准,其他没什么问题。楼主这个题目不准确,这个和铭牌没有关系啊,不是牌子,只是印在阀上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