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GD&T 符号的意思 [CF]

楼主(2018-01-04):
图纸是一国外大客户的,发给国内的一级供应商,我们作为二级供应商,给一级提供这个零件。图纸上有几个标注看不懂:

  • CF在A基准面之后是表示什么意思?
  • UZ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F表示此处基准按接触特征控制。
举个栗子

UZ表示轮廓度此处公差带为非对称公差带,-表示公差带向材料减少方向偏移,+表示公差带向材料增加方向偏移

网友(点评):
兄弟,专业啊!能分享下资料出处么?

网友(点评):
关于[CF]: 同意二楼的解释,CF 标注在基准面后面就是contact feature (接触特征,多数情况是面接触或者线接触)的意思. 感谢 lch_Q0BSL 的解答

网友B:
<CF>: 连续特征符号;
参考标准  ASME Y14.5 2009

网友(点评):
CF 也有连续性特征的意思 (continuous feature). 但是,如果放在基准面之后,它是指该基准面与其他特征有接触,以在接触情况下的时候作为定位基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解答,CF 在GD&T里有两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F表示此处基准按接触特征控制。
举个栗子

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连续特征符号;
参考标准  ASME Y14.5 2009

你解释更专业,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表示此处基准按接触特征控制。
举个栗子

附件是:ISO 1101-2012 Tolerances of form, orientation, location and run-out,跟ASME 的形位公差还是有点区别

该PDF里面,有对 CF 等符号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连续特征符号;
参考标准  ASME Y14.5 2009

这里显然是ISO系统,不是ASME系统,ASME标准里面的非对称公差不是用UZ,而是用圆圈里面写U。这里用UZ说明此处是ISO标准的图纸。
所以,你这个ASME解释不能用在此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显然是ISO系统,不是ASME系统,ASME标准里面的非对称公差不是用UZ,而是用圆圈里面写U。这里用UZ说明 ...

CF不是有两个意思,而是不同标准定义不同。这里仅仅是ISO规范。所以就是接触特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