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减震垫有用的吗?

楼主(2018-01-04):
请问,图片上这些橡胶减震垫有谁用到过吗?非标自动化设备上基本用在哪里吗,有用得上的能否告知下,感激不尽!能提供图片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A:
是不是地脚用的

网友B:
用过,一般减震隔音用,小型空压机用的比较多,还有做电柜也用做防震与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般减震隔音用,小型空压机用的比较多,还有做电柜也用做防震与绝缘。

嗯嗯,有图片参考吗?自动化设备上面有用到吗?用到电机的地方是不是就需要做减震啊 !还有,你用的是在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脚用的

有地脚的那种,还有连接式的,我想了解下自动化设备上哪里用的到。除了地脚以外吧。

网友:
振动源会用。如小型的空压机,真空泵,振动盘之类

网友:
負載不大的設備都用 呀    一般工廠桌上型小設備  治具經常用

网友:
考虑成本,通常采购爱好相关配套集成供应。

网友:
专业的减震还得要专业的减震厂家产品,比如:Fabreeka。

网友C:
57电机减震试过 VD型D10*H10,效果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电机减震试过 VD型D10*H10,效果很明显。

这么棒棒啊!有机会拍张照片给我看下啊,一直见不到使用场景图,有点执念了。

网友C:
不好意思,现在手上没有实物。我是在电机与机箱间直接用减震器固定的。

网友D:
双头螺杆的用的比较多,电机,泵,风机之类的减震用,震动比较大的地方都能用,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头螺杆的用的比较多,电机,泵,风机之类的减震用,震动比较大的地方都能用,效果明显。

嗯嗯,确实,电机,风机这些震动比较明显,必须要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现在手上没有实物。我是在电机与机箱间直接用减震器固定的。

类似这种吗?

网友(2018-07-27):
米思米上也有,不过好贵

网友(2018-08-27):
应该是有用的吧

网友(2018-12-13):
请问0.015㎡内承载1.5t重量的话,用什么材质的橡胶减震性能好、耐腐蚀、老化周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