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吊具上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8-01-04):
吊具上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求大神指点。上图

网友:
恢复原状驱动用,如弹簧、气缸之类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需要动力输入吗?是标准件不?

网友(点评):
这个部件有名称没有??

网友(点评):
弹簧的话市场随买

网友:
看这张照片有点像弹簧收回的机构,如果有侧面或者后面的照片,就能仔细的分析了

网友:
开闭器。
把轴向运动转化为转动。
内部其实就是一个圆柱凸轮,下端是一个扁销。
这种夹钳是靠自锁夹紧的,钳口夹紧时扁销与下横梁脱开,钳口张开时扁销勾住下横梁。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点评):
请教是什么动力让他轴向运动的

网友:
下图是我在九十年代初设计的板坯夹钳,这个三维图是前几年学SW  时练习画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三维图做的真棒!!

网友:
应该叫按压锁扣吧,作用和圆珠笔顶端的按钮相似。

网友(点评):
在吊具行业,多叫开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