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里的字体和其他的不一样?

楼主(2018-01-04):
哪里调整啊

网友A:
点击一下就能看到。
修改好以后,作为模板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一下就能看到。
修改好以后,作为模板保存。

谢谢。确实。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已经确定列宽了,同时也是锁定列宽了,另存为以后。再插入材料表的时候,列宽又都变了,怎么弄啊

网友:
字体的宽度系数不一致,上面的宽度系数像1,下面的像0.7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君,你好,再见。

网友(点评):
................别和立方体学啊~~

网友:
买本基础的 SW 工程图 书 不贵吧,刑启恩的 我觉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