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快速压紧夹具

楼主(2018-01-04):
如图,CNC批量加工一批720X120X8 (mm)工件,定位及压紧方式下图所示位置。加工面为左侧,第一刀铣尺寸,第二刀铣光洁度。
现加工一块90秒不到,但压紧的装置是人工用开口扳手锁螺母压紧,就普通铣床用的那种。
每装夹一次大概需要3分钟(用气枪吹干净,松2个螺母,拿下工件,再气枪吹平台,放上另一块工件,锁2个螺母)

现设计一个压紧的装置,安装在平台上,工作原理下图所示,右边气缸伸出,斜面滑块将滚轮向上推,通过杠杆另一端将工件压紧。
控制逻辑:按开关,延时5秒后压紧,延时的时候放工件,并将工件紧靠定位块;加工完成后,再按开关,立马松开
气缸打算选缸径63mm,使用气压0.6Mpa,(查表:气缸伸出使力1870N),动力臂L1=2倍*阻力臂L2,工件受压面积大概2* (60X60)

请问 这样在加工工件时,能不能很好地压紧工件,工件位置会不会跑掉?

网友:
用旋转夹紧缸比较好,你这样工件不好上下料,而且夹具也不好维护

网友:
从投影看上下二处需要有一挡铁才行,其它应该可以,

网友:
用三个虎钳平行夹持,用飞刀加工表面,不行吗???

为啥要侧着加工。

网友:
杠杆压紧工件的那一端应该做点处理,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
要不再计算下切削力就知道是否可靠了吧?

网友:
不考虑板子的变形的话,可以考虑下6#建议,立起来 ,一次可以加工多个,更省时高效

网友:
实在看不下去,说几句,量多用端面铣,一次铣20快也不是什么事
量少完全没必要做这么复杂的夹具夹具。
想问你是不是夹具复杂才是学以致用还是能体现你的设计高超

网友:
你这样搞,老板都会亏死,直接十几件放一起拿铣床端面来一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