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D&T ISO-1101里几个符号的意义

楼主(2018-01-04):
图纸是一国外大客户的,发给国内的一级供应商,我们作为二级供应商,给一级提供这个零件。图纸上有几个标注看不懂

请问:
1. U R7, U W x 15, U W5 在根号符号下是什么意思?

2. A [CF] >< B ,请问下"><" 是什么意思 (总不会是不高兴的意思吧)

3. N° of major characteristic  =  菱形符号 = 5,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4. 菱形符号 <B - V6>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谢啦
@lch_Q0BSL
@linfulie

网友:
N° of major characteristic  =  菱形符号 = 5,好像是用菱形符号◇标注的主要特征共有5个的意思

网友A:
LZ,你是法雷奥的供应商吧,直接来问我好了,这是我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是法雷奥的供应商吧,直接来问我好了,这是我负责的

你是在哪里城市的?我在南京

网友:
我这个上面加不了好友,回不了消息,就在这里回吧。
1.粗糙度翻看ISO 1302里的解释
2.><表示只控制对A的方向,不控制位置。想象一下平行度的概念,类似用在轮廓度上
3.4 菱形是SPPC关键尺寸,这个参看客户提供的企业内部标准...

形位公差,ISO体系,你把ISO 1101,ISO 8015, ISO 5459, ISO 14405都读一遍,基本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