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装配体配合选项卡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我用的是2016版SW,正常在装配体中点击选择任一零件,在左侧设计树顶部会有一个配合“PropertyManager”选项卡的,但不知为什么突然不见那个选项卡了,求各位大师指点。如下图中的那个图标找不到了

网友A:
打开一个装配体,截屏发出来,看看你的界面。

网友B:
这个手动拽也是可以单独拽出来的,就像普通的工具栏,无意操作取消了,试着在选项里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装配体,截屏发出来,看看你的界面。

请查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动拽也是可以单独拽出来的,就像普通的工具栏,无意操作取消了,试着在选项里回复一下。

确实是无意操作取消了,但到处找到没有找到可以恢复的选项,手动怎么拽啊

网友C:
刚刚亲自试了下,看图

网友C:
看网上说,你随便点下草图里面的直线啊,圆啊,等等也可以直接拖动过去

网友D:
人家楼主是问property装配属性管理器怎么打不开了,楼上一群打太极拳的
答,你要先单击装配配合工具,就是那个曲别针图标,才会出现装配配合property属性管理器。
或者是按ctrl键分别单击两个零件要装配配合的零件表面,就会弹出装配配合上下文工具栏和装配配合property属性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亲自试了下,看图

谢谢!不过我按照您的说法做了,但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亲自试了下,看图

我按您的照做,还是不行,请帮忙再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网上说,你随便点下草图里面的直线啊,圆啊,等等也可以直接拖动过去

谢谢!这个试过,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楼主是问property装配属性管理器怎么打不开了,楼上一群打太极拳的
答,你要先单击装配配合工具,就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您的照做,还是不行,请帮忙再指导一下!

左键不放拖动图三那个,就会有图四那个红圈内的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亲自试了下,看图

谢谢!已按您的方法搞定,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按您的方法搞定,谢谢!!!

我问下,我在7楼说的那个方法,是在打开的是装配体文件的情况下,我这边电脑试过是可以的,你是打开装配体文件试的吗?如8楼说的,这个是属性管理器。应该是涉及到属性方面的,都可以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下,我在7楼说的那个方法,是在打开的是装配体文件的情况下,我这边电脑试过是可以的,你是打开装配 ...

我是在装配体中实现的。
其它方法我都试过搞不定,甚至重装软件都不行,其实就是那个选项框被无意之中拉拽出来了,然后点击选中后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它又归位了,我也是弄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