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非标自动化设备的整机耗气量进行测量

楼主(2018-01-04):
本人要进行对设备的整条气路的选型进行确定规范,如何可以知道一个设备的耗气量多少?
在耗气量什么范围之内,选多大的三联件?多大的进气管径?
各位小伙伴,懂得的可以告知一声如何下手么?

网友:
SMC有软件可以算

网友:
楼主先去找相关的书籍手册看看吧

网友A:
设备进气源的三联件,我们通常会选用G3/8的管螺纹规格即可

楼主:
但是我们这关于耗气量比较猛的用的是PT1螺纹的,但都是后期修改弄的,前期老是会选型错误。耗气量可以计算出来的话,对应三联件是不是应该很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进气源的三联件,我们通常会选用G3/8的管螺纹规格即可

但是我们这关于耗气量比较猛的用的是PT1螺纹的,但都是后期修改弄的,前期老是会选型错误。耗气量可以计算出来的话,对应三联件是不是应该很好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这关于耗气量比较猛的用的是PT1螺纹的,但都是后期修改弄的,前期老是会选型错误。耗气量可以计 ...

1分的太小了,建议选3分的

网友B:
我们一般就是打个电话,叫SMC过来实际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就是打个电话,叫SMC过来实际测量

我的是前期就要选型对呀,后期才选的话,影响项目纳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的太小了,建议选3分的

不小了吧,相当于一寸的水管了

楼主:
关于非标设备的气路,有什么标准设计可以参考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