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顶盖门的撑杆

楼主(2018-01-04):
需要3种功能
1、开门能顶住门;
2、关门过程缓慢,有阻尼,门不会砰的一声掉下来;
3、门关到位后,有拉力拉住门,不会翘起来。

下图是门的三维图

有没有这种撑杆?或者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气弹簧支撑杆,选购合适的就行

网友:
氮气弹簧,闭门后角度死角,就行

网友(点评):
但是关门的时候是不是弹簧力加重力会导致门加速向下,然后又撞击呢?

网友(点评):
大哥,闭合时压缩力变大 越来越慢好不

网友(点评):
刚才又了解了一下,之前理解错了,以为氮气弹簧收缩时前段是推力,到后段会变成拉力,原来这一类东西都是单向出力,只是大小会有些变化,只要安排好角度,还是可以实现三种功能的。

网友:
去汽车后备箱看看找答案

网友:
百度搜索支撑杆,
设计根据门的重量选型。
1.门闭合时,门的重量大于支撑杆向上的力矩。
2.打开门一定角度后,支撑杆向上的力矩大于门的重量。

网友A:
重点是平衡。附件是我设计完之后厂家试装的效果,上盖已增加配重块,和实际重量相同。

网友(点评):
你这种可以,只是关闭后没有锁定功能,我这个需要在运输颠簸的时候有一定的力把门拉住,不会震开;我现在采用跟你一样的气弹簧,再加一个单独的门锁。

楼主:
氮气弹簧开门能撑住,但是关门会加速门向下,不能满足第二条;或者使用阻尼铰链加氮气弹簧倒是可以,不过我这个结构不好用阻尼铰链;

阻尼撑杆不能满足第三条;

我目前没有找到能同时满足三条的外购件,问了一圈五金件的厂家也表示没有能满足的产品。

只能是像汽车后备箱一样,使用阻尼撑杆,满足第一二条,再另外加个搭扣或者门锁来满足第三条;

网友(点评):
第三点三楼已经说明了。

网友(点评):
这里说明一下,我之前理解错了,以为氮气弹簧是拉伸状态是推力,收缩状态是拉力,其实这类产品都是推力。 选择带阻尼效果的气弹簧,安排好角度,还是可以实现我说的三种功能。

网友:
有一种撑杆是可以的,类似于氮气弹簧,但是双向可以缓冲。要订做。你可以咨询氮气弹簧厂家。

网友:
图一吊耳可以稍微长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平衡。附件是我设计完之后厂家试装的效果,上盖已增加配重块,和实际重量相同。

我的也是要加锁的,安全性必须保证。重点是开启和闭合时需要平衡。

网友:
氮气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