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的直线模组精度咋样?

楼主(2018-01-04):
请问各位大神有自己组装直线模组的经验吗,需要注意哪些,精度咋样!

网友:
一般安装时要考虑加工误差,我使用伺服丝杆加滑轨机构,安装时有同心度问题要保证,然后就是水平距离等,加工误差现在一般都可以满足,主要是安装是安装误差

网友:
自己DIY的雕刻机就用的直线模组,加工精度还可以的

网友:
我觉的这个零件设计和加工对最后的精度影响较大,对装配钳工的要求不高,除了两端轴承孔的跳同心钳工能发挥的地方不多。
要精度好还是得靠设计结构和零件加工精度保证。

网友:
每个非标件都是设计中的风险项,应该尽量使用标准件以减少风险,风险永远都是最大的成本。自己组的直线模组真的不好用,但是是能用的,我们公司使用了很多年,各种小毛病,各种维护,而且通用性不强,现在除特殊情况都用标准的直线模组了。而且,如果算上维护,设计和组装成本,自己做并不便宜。建议用标准的,要不然出问题老板可是要找你的!

网友:
机构设计的合理还好,如果装配结构的工艺性不考虑好,装出来就没法用了啊

网友(2018-03-05):
配件,导轨丝杆需要找我,一级代理商

网友:
如果想直接购买模组,高精度。可以联系我, QQ 1877335280

网友:
能用标准直线模组就不要自己搭了,除非自己有剩材,不然费时费力费钱

网友A(2020-06-24):
模组确实看似简单,谁都可以搭。但是如果你要保证精度和正常的使用寿命,就不简单了。首先基座加工出来要保证滑块安装面的水平,要测安装面的等高,比如是双导轨的,要确保两条导轨的安装面高度差不能超过滑台厂家的要求;然后安装导轨时要测两条导轨的平行度,也要保证符合要求,然后就是支撑座的安装面要保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模组的同心度。最后就是激光干涉仪检测同心度符不符合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组确实看似简单,谁都可以搭。但是如果你要保证精度和正常的使用寿命,就不简单了。首先基座加工出来要保 ...

我司就单单一个激光干涉仪就大二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