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怎么让一级装配显示二级装配的配合状态

楼主(2018-01-04):
如标题所述,假如一个模型有三级零件:总装配,二级装配,子零件。在二级装配中子零件间的相互运动关系怎么样在装配后在总装配中体现出来?

网友A:
在总装配体中选择子装配体,然后在右击菜单里点一个图标,使得子装配体成为柔性,这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总装配体中选择子装配体,然后在右击菜单里点一个图标,使得子装配体成为柔性,这样就好了

多谢大神指点,找到了,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你这题目有些让人摸不着头。

网友:
装配模型书前面不是有加号吗,点开它们就会出现了

网友B:
题目看懵逼了……还好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看懵逼了……还好已经解决了

不好意思,描述不太清楚哈哈,谢谢大家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