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购买问题

楼主(2018-01-04):
1轴承61909,我从toolbox里调用模型。 如果去购买,比如买米思米,它会有这个型号吗? 会和模型里的尺寸一模一样吗?

网友:
国标的都一样

网友(点评):
轴承可以说是国际标准统一度最高的了。

网友:
对轴承没有什么要求就无所谓了,要是有要求需要找相关厂家要样本,按照厂家的规定将采购型号补充完整

网友:
国标的型号尺寸都一样的。

网友:
一定都是一样的

网友:
写型号,然后备注里写上外径,内径,厚度。

网友:
米思米再叼,轴承也还是要看国标的

网友:
有公差等级的,模型里体现不出来.若果要求高的话要注意

网友:
轴承这个没问题的,螺栓之类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除了圆锥滚子轴承模型全部错的外,其余我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