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刀片选型/问题/措施

楼主(2018-01-04):
望斑竹加为精华 欢迎朋友一起探讨刀具技术可加微信互砍13604092483
形状代号: 在宏观水平上,刀片几何形状的优化主要涉及为实现切屑控制而可能采用的最佳外形。根据不同的工件材料和加工方式,采用不同的刀片形状和角度能够提供断屑和将切屑从切削区排出的最优结果。刀片宏观几何形状的设计与优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技术领域,大部分主要的刀具制造商都精通此道。
后角代号:刀具后角主要是减少切削刃及刀具后刀面与工件加工表面之间的摩擦。后角太大,会削弱刃口和刀刃部分的强度与散热条件,降低刀具耐用度,造成崩刃。
后角选择原则:
1.加工塑性大或弹性大的材料,为减少后刀面之间的摩擦,取大后角;加工高强度、高硬度工件,为保证刃口强度,应取较小的后角;精加工切削力小,为减少摩擦,提高加工表面质量,可取大一点的后角;
2.粗加工时,切削力大,为保证刃口的强度,可取小一点的后角;精加工切削力小,为减少摩擦,提高加工表面质量,可取小一点的后角;
3.高速钢刀具后角可比钨钢刀具后角大2~3度;
4.当铣刀的径向磨损会影响加工精度时,如键槽铣刀的圆周齿磨损后,直径减少,直接影响键槽的宽度,后角应适当减少(一般为8度)。
5.铣刀刀齿后面与工件的摩擦是再切削速度方向,并且切削厚度比一般车削小,所以磨损主要发生在后刀面上,因此适当增大铣刀后角,可减少磨损。
精度代号:一般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刀片都是M级,精密加工用刀片/超硬刀片一般都是G级
槽/孔代号:样本中的刀片一般分为两种(单面/双面),专业名词非对称断屑槽(AGT),对称断屑槽(SGT),在普遍断屑槽中,最常见得是沟槽型[通过设置在前刀面的断屑沟槽来实现]和阻塞型[在前刀面设置障碍物来断屑],
沟槽型断屑槽可以通过研磨或者通过压制和烧结而成,阻塞型断屑槽的断屑能力范围不是特别广,目前应用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按照加工精度断屑槽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1.一般用途(半精加工)的刀片断屑槽型:这种断屑槽考虑了最佳进给量,吃刀量范围和实际切削条件的最佳匹配,因为这些推荐的范围都是在考虑了所有的加工变量的实验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在其范围内的操作能确保良好的断屑槽特性,如良好的断屑性,可靠性。
2.重型切削刀片的断屑槽型:单面断屑槽刀片不用考虑双面都要有定位面的问题,因此其几何形状的选择范围广,适用于强力进给和金属切除率大的切削条件。这些刀片的槽型设计单元保证了获得较大金属切除率而不会是减小刀具刚度和刃口强度。
3.精加工刀盘和轻型刀片的断屑槽型:在低速进给和吃刀量小的条件下,选择轻型断屑槽。它一般是窄深槽型,这种断屑槽将在更薄,更难折断的切屑上增加断裂应变。通过它进行断屑控制时将产生比较理想的粗糙度和可靠的刀具寿命。
切削刃长度代号和内接圆代号:以图片的方式展示切削刃长度及对加工的影响(见下图)
1.指示切削刃强度。越往左侧刀尖角越大,强度越高往右侧刀片的多样性和可达性越好。
2.指示往左侧振动趋势增加,往右侧所需的功率减少。
刀片厚度代号:
刀尖圆弧代号(R角):
    刀尖圆弧以下称为R角,R角大小对已加工表面的残留面积高度有直接影响。增大R角可以减小已加工表面的残留面积高度。但可能对切削过程的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对于同一种形状和槽型的刀片,当刀尖R角增大后,在小切深时,切屑不容易折断,即使对于实际已加工表面粗糙度,虽然从理论上说,R角增大可以减少残留面积高度,从而获得较好的表面粗糙度,但是R角增大后带来了振动,可能反而使加工表面粗糙度加工不佳。
刃口处理代号:常见的刀片刃口处理形式:倒棱加圆化、倒棱、圆化、即不倒棱也不圆化 。
以下是小编汇总的几种刃口常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1.刃口磨损-措施:提高进给量;降低切削速度;使用更耐磨的刀片材质;使用涂层刀片。
2.崩碎-措施:使用韧性更好的材质;使用刃口强化的刀片;检查工艺系统的刚性;加大主偏角。
3.热变形-措施:降低切削速度;减少进给;减少切深;使用更具热硬性的材质。
4.切深处破损-措施:改变主偏角;刃口强化;更换刀片材质。
5.热裂纹-措施:正确使用冷却液;降低切削速度;减少进给;使用涂层刀片。
6.积屑-措施:提高切削速度;提高进给;使用涂层刀片或金属陶瓷刀片;使用冷却液;使刃口更锋利。
7.月牙洼磨-措施:降低切削速度;降低进给;使用涂层刀片或金属陶瓷刀片;使用冷却液。
8.断裂-措施:使用韧性更好的材质或槽型;减少进给;减少切深;检查工艺系统的刚性。
PS:通常当后刀面磨损达0.7毫米时,应更换刀片刃口;精加工时最大磨损量为0.04毫米.
切削方向代号:

刀片断屑槽代号:因为每个厂家对槽型的理解不同所以在各样本中列出的形式也不同,本文仅以三菱为例.
断屑槽意义:是切削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方向,进行卷曲流动或者折断,使其形成可接受的良好切屑,从而实现对铁屑的有效控制和材料优化,有效控制刀具锋利程度,以保证刀具的耐磨性能,切削力和刀尖强度到达最佳效果。如图:

网友A:
刀具的几何尺寸从刀具的代号中就可以了解到

网友:
这个挺全面的啊

网友B:
很久以前就有此类贴。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有此类贴。
嘿嘿

类似的有,但这个绝对出自鄙人,学习下,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的几何尺寸从刀具的代号中就可以了解到

老师傅估计路过可以了,小白可以看看

网友C:
其实一直对不同断屑槽的作用区别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直对不同断屑槽的作用区别比较好奇

每家对槽型理解不同吧,其实很时候都是相互切磋的(技术上的模仿居多),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借鉴,然后优化,最后有了结果,就是自己家的。呵呵
欢迎一起来探讨刀具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家对槽型理解不同吧,其实很时候都是相互切磋的(技术上的模仿居多),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借鉴,然后优 ...

不同样式的断屑槽到底有什么区别 真的是搞不明白 最开始员工还以为是方便区分不同牌号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样式的断屑槽到底有什么区别 真的是搞不明白 最开始员工还以为是方便区分不同牌号 呵呵

如果你样本看得多就会发现宏观上槽型有点区别,其实微观上看啊,都是在原有某厂家的槽型基础上有了改进而已。
很多时候,设备的工况,刀具的状态,被加工产品的材料。切削参数是否合理,这都需要各种磨合的啊,哪有一次几次搞成的
我之前就是接触过京瓷的,来了几次都搞废了,其实时候不是刀片不行的,外在因素也要考虑的
我们做终端的就是效率和成本,所以嘛很多时候乙方不好做(碰到懂的还行,碰到。。。。。那就废了)

网友(2018-11-18):
不错呀,平时查刀片时用

网友(2019-01-04):
楼主真的是太给力了,长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