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对心尖顶从动件凸轮机构的运动仿真

楼主(2018-01-04):
怎样实现对心尖顶从动件凸轮机构的运动仿真
已经画了:凸轮、从动件、机架,并且进行了装配。机架固定,凸轮可以在机架上转动,从动件可以上下移动(用鼠标拖动)。但是不知道从动件的尖顶怎样与凸轮始终保持接触。装配就不能完成。
如果能完成正确的装配,后续动画我应该能做。(我会做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仿真)

楼主:
看图片,从动件可以上下滑动。但是尖顶不知道怎样与凸轮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从动件可以上下滑动。但是尖顶不知道怎样与凸轮接触。

如果不是“尖”,而是半径很小的圆弧面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尖”,而是半径很小的圆弧面怎样?

陈老师,你好。我今天刚注册的这个网站,就是因为看到你在这里回答问题才注册的。
感谢回复我的问题!
这个尖顶从动件在机械设计教材中属于一种类型,因为磨损大,应用场合应该不多。底部画成小圆弧也应该是尖顶从动件。如果是小圆弧,与凸轮之间用什么约束呢?
多的应该是滚子从动件,这个我也没有完成。滚子用铰链连接在从动件上,同时在凸轮上滚动。网上看见有人完成,可是关键地方不清楚。

网友:
在运动仿真里面有点在线上面约束的功能啊

楼主:
加一个相切约束,成功了。从动件底部是一个圆弧。如果是直线就不能用相切约束

还是有点问题:在装配中成功了,拖动凸轮,从动件相应的运动。可是进入仿真模块后,装配中的相切约束好像没有转换成运动类型,显示有2个自由度

添加了一个:滑动:圆柱-圆柱外滚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