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硬质氧化

楼主(2018-01-04):
求教,铝合金件硬质氧化中有轴承孔且已经加工到位,除了堵住,可以在孔表面添加涂层以避免氧化吗?技术是否成熟?

网友A:
轴承孔装了轴承是不是就把涂层抹去了

网友:
铝元素属于活性元素,所以铝合金不可避免的会在表面生产一层氧化模

网友B:
我这边有供应商是回来铰孔,但是这样有偏差,堵孔是个办法

网友C:
耐阳极油墨可以,不过如果橡胶堵孔更方便,不建议你用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供应商是回来铰孔,但是这样有偏差,堵孔是个办法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阳极油墨可以,不过如果橡胶堵孔更方便,不建议你用油墨

遇到行家了,涂油墨之前零件表面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点评):
要清洗干净

楼主(2018-07-23):
引用 网友A:
轴承孔装了轴承是不是就把涂层抹去了

这个涂层只在氧化过程中起作用,氧化完成后可以清理下来,原来的覆盖面尺寸就不会变,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也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