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强度问题

楼主(2018-01-04):
       求助各位,图4这个是304材料的,通过螺栓固定在一个右面那个铝机架上面,不知道两个这个支座能承重多少。这个需要计算还是靠经验就可以确定啊。现在这个支撑的那个部件也是不锈钢的,大概有120KG.第一次搞心里没底~~,螺栓用的是六个M8的螺栓

网友:
这个算起来不难吧,就是一个力矩。机械设计书案例就有这样的。何况你这个还有凸台可以插进去。只要能拧紧我看就没有问题。

网友:
φ85的直径,做止口装进去,就跟螺钉关系不大了,足够了。

网友:
M8的估计抗不住啊,还是再加大一码把,用M10的

网友(点评):
m8不是抗不住,是容易拧断,上虎劲一下拧断了

网友:
M8,别拧太狠就没问题

网友:
螺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零件可以看做是空心轴受剪切力校核计算,这个不难,机械设计手册有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前提是止口够长

网友:
只是承受120Kg,12个M8的应该可以。如果担心,可以把21.5的止口加长一些。

网友:
才120kg而已,一个人60kg,能把6个M8坠断吗?不可能的。
304直径都88了,更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