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装配体中不同零件显示不同颜色

楼主(2018-01-04):
怎样设置装配体中不同零件显示不同颜色,好像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可是暂时还不会。

楼主:
我知道了。
刚看了一个帖子,是不是:工具--材料和外观

网友(点评):
那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
刚看了一个帖子,是不是:工具--材料和外观

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着色即可,或者选择材质,带出来颜色。

网友:
能自动上颜色就好了哈,不要手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色即可,或者选择材质,带出来颜色。

请教一下,着色在哪里?材料和外观找到了。

网友(点评):
右键单击零件——

网友:
直接选零件表面,就有会弹出上下文工具栏,在工具栏就有为零件或实体或表面赋予颜色的选项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啊,这么简单的功能,很容易调出来的,数模,编辑,颜色选择

楼主:
这个怎么还有人问是什么软件的?难道你们进论坛不看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吗?

机械软件(SW/ProE/UG...) › 各类软件 › Inventor › 怎样设置装配体中不同零件显示不同颜色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知道了,右键--特性中有一个设置的。

网友:
啊,楼主,原谅他们吧,毕竟他们是从首页的最新问题中看到的,点进来之后,根本不看标题,随便瞥一眼就发,毕竟只为水一帖,还管它什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