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夹持能否用真空吸盘?

楼主(2018-01-05):
我们现有一铝材料管子,直径406,重量300kg,温度400℃。由于对外表面要求比较高,不能用机械手,想用真空吸盘夹持。因为没有真空吸盘这块的经验,不知道这种工况,这种圆弧面夹持能否用真空吸盘?希望听听有经验的大侠的意见,不胜感谢!

网友A:
根据管材直径,选择仿形海绵吸具,计算好流量和抓取力,保证抓取效果:

补充内容 (2018-8-24 12:25):
真空抓取,外接真空源(电泵或真空发生器)。

网友(点评):
谢谢建议,我的管子温度500℃。可以用这种吗?

网友(点评):
现在从炉子里面用真空吸盘的都见过。温度可以忽略,海绵吸盘够呛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电磁吸力还是什么?

网友:
300kg不算大!温度太高,的确有困难!

网友:
500℃的温度超过海绵和普通密封件的温度上限了。高温抓取一般还是用机械结构的抓手,订制规格最高耐温可达900℃,如热冲压金属板材的高温抓手:

管子外径不适合直接抓取,可否撑起内壁,实现吊抓?

网友(点评):
谢谢!不能,因为口部已经封了。

网友B:
做成仿型的夹头不行么?

网友(点评):
瓶颈在温度,不在形状。

网友:
耐高温真空吸盘好像最高也不超过300°。还是夹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成仿型的夹头不行么?

我的意思是用夹持的方式呢

网友A:
目前最耐高温的塑料是聚苯并咪唑PBI,长期工作温度可达310℃,短期使用温度可达500℃,但是价格也是塑料里价格最高的。
如果外表面要求高,不能夹持,只能真空吸附。那就想办法用聚苯并咪唑做成仿形吸头(中间连接部分热传导做好),靠大流量风机实现真空抓取。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8-03-13):
引用 网友A:
根据管材直径,选择仿形海绵吸具,计算好流量和抓取力,保证抓取效果:

老哥,这种吸盘哪里有卖的?

网友(点评):
订制海绵吸具,需要可以找我*_*

网友:
还是做个耐高温的防形夹爪吧

网友:
温度这么高

网友(2018-08-21):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耐高温的塑料是聚苯并咪唑PBI,长期工作温度可达310℃,短期使用温度可达500℃,但是价格也是塑料里 ...

赶紧小本记下来!谢谢

网友:
温度太高 真空吸盘达不到要求 价格也高 试一下夹钳吧!

网友:
在表面要求不高的两头做夹具不可以吗?

网友:
从下面兜住管子不可以吗?难道行走过程会有翻转或者倾斜动作?

网友(2019-03-12):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方便与机器人集成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亦斐工业磁性夹具

亦斐工业磁性夹具

网友:
温度400℃用真空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