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的钢级序列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8-01-05):
DC57D+ZF,里面的57,2位数字。标准里面阐述为51~57代表钢级序列号,但未说明其含义。请问这个51~57钢级序列号代表什么?有对应的屈服强度吗?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标准,没有找到具体含义。仔细看了一下,发现51-57是刚级序列号(只是一个序列号,不是钢级代号)。他们的主要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都在一个相近的范围内,最主要区别是断后延伸率51到57是不断增加的,所以51到57用在普通冲压到超深冲压的不同使用情况。并且化学成分比较相近。可能是这几个原因,不用强度代号来区分各个牌号,而用序号标示,具体为什么以5开头,这个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
QASB 385-2011 冲压级和结构级连续热镀锌钢板和钢带
GB-T-2518-2008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ASB 385-2011 冲压级和结构级连续热镀锌钢板和钢带
GB-T-2518-2008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可以看一下

多谢,上面确实有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