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stp格式文件时可以,保存后再次打开有问题

楼主(2018-01-05):
solidworks能够打开stp格式文件,可以保存。当再次打开的时候提示如图1.打开子零件显示图2,请问怎么解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模板问题,找好用的同事考个模板替换下就可以了,我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8-03-22):
打开stp时,选择零件与装配体模板时,不要选择自己弄的模板,选系统自带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