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治具,移动到某个位置后,需要自动接上航空插头,跟气接头,有什么方便的插头...

楼主(2018-01-05):
某个治具,移动到某个位置后,需要自动接上航空插头,跟气接头,有什么方便的插头接管或者结构?
求教。

网友:
移动很复杂吗?不能用拖链跟随吗?

网友(点评):
移动距离长度一百米以上,带拐弯不好搞拖链。

网友:
移动的距离很长吗?航空插头和气接头能不能一直连着?控制通断就好了
如果必须分离,那你的定位机构可多了
一头浮动,一头压紧,一般建议母头作为移动端,公头固定,没那么容易受损

网友A:
思路有点问题。一般是用导电滑轨和O型圈来做密封。

网友:
舍得花钱买这样的连接组件吗?

网友(点评):
据说一套近万RMB?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德国瓦尔特walther有种快接接头,断开后能自动密封,对接时允许少量的误差,国内也有做类似接头的,晚上可以上传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有点问题。一般是用导电滑轨和O型圈来做密封。

移动距离长度一百米以上,带拐弯。工作时序长,如果密封怕到后续工序会出现气压不足,真空不足。

楼主:
老哥,这是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walther

老哥,请问这个插头对接,是直接插上或者拔出吗?需要其他辅助动作吗?这牌子有点高端,没接触到。尴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请问这个插头对接,是直接插上或者拔出吗?需要其他辅助动作吗?这牌子有点高端,没接触到。尴尬。 ...

是直接插上或拔出就可自动接通或断开管路的,不像市场上的主流的快速接头,有一个用手松开的过程,所以适合自动化上使用。价钱确实不便宜,国内也有少数几家能做的,价钱便宜不少,比如河北鼐沃流体科技有限公司有过合作。希望能有所帮助。下面这些就是国内这家公司做的,一套一千多块吧,规格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插上或拔出就可自动接通或断开管路的,不像市场上的主流的快速接头,有一个用手松开的过程,所以适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