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理员我为什么修改不了头像

楼主(2018-01-05):
告诉我成功了,我f5刷新也不改变

网友:
删除浏览器缓存试试吧,话说你这个头像挺好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头像是2017击杀喷子专属头像,此喷子都重生2次了,我一直没改。现在2018了,新年新气象~~~

网友A:
头像修改完成以后,请按键盘上的: Ctrl+F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像修改完成以后,请按键盘上的: Ctrl+F5

ctrl+F5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有格式限制或者大小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F5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有格式限制或者大小限制

只要上传成功了,能显示出来,按CTRL+F5就有效。

如果上传窗口都不显示,那有可能是你电脑没有flash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