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直线导轨的润滑维护

楼主(2018-01-05):
       各位大哥好,本公司生产粉体材料,本人主要负责设备维护与保养,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关于LM直线导轨的润滑与维护,由于该导轨处于升降的位置,需要不间断运动,而大量粉尘易于被润滑油吸附,导致滑块导轨运动卡舍,现在准备安装防尘罩扣在直线导轨的槽内,与升降平台一起运动,那么请看下图,风琴罩是扣在导轨的槽内,会把涂在导轨上的部分润滑油给划掉,请问这会不会影响滑块导轨的使用情况,谢谢,如果描述不清,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风琴罩不就是滑块的两头一头一个罩着吗
防护滑轨就是这样用的,没什么影响,不过你这图看不大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没遇到过问题。

那你们平时是怎么加油的,多长时间,加的是不是锂基脂还是黄油,特别是附着的废油,有没有进行清理再加油的,谢谢

网友(点评):
专用润滑脂,比较稀,用定量润滑泵打上去。

网友:
你们公司既然是生产粉体材料的,不推荐你使用黄油润滑,黄油吸附力强,粉末掉落在黄油上,很容易脏,建议你使用液态润滑,我第一家公司是CNC加工,内部润滑系统全部是使用液体油,粉尘内的基本不会附着在导轨表面

网友B:
风琴罩是扣在导轨的槽内,会把涂在导轨上的部分润滑油给划掉! 这个是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琴罩是扣在导轨的槽内,会把涂在导轨上的部分润滑油给划掉! 这个是设计错误!

一开始就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后面考虑到没有空间可以安装导轨,特别时顶部和底部侧面安装了传感器,所以就想试用一下,用起来还可以,就是担心润滑的问题

网友:
有石墨铜套的导轨

网友:
如果有风琴罩方面的需求 欢迎咨询13256262233   (微信同号)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2018-03-13):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没遇到过问题。

蚂蚁兄,请教于你
升降平台防尘罩的问题:现在安装的风琴罩一直会被撤掉,该附件的图片是骨架连接处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