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突然变成灰色

楼主(2018-01-05):
装配体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显示样式改变也没有效果,谁知道怎么弄,不想重新装配啊。

网友A:
试试这个下面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下面的选项

几种样式都一样的显示状态,试了下渲染,只有背景变,零件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Ctrl+Q刷新几次试试

网友B:
如果不是上面的状况就是电脑分辨率,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上面的状况就是电脑分辨率,电脑的问题

打开子装配体,显示正常

网友:
电脑配置不够。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不是另存成STP格式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没找到问题,重新装配了

网友:
UG有这种情况,那是点南进了零件模式,这时在左边导入目录中任意点一个,然后在装配栏中选择移动即恢复,(千万别去真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

你说启动,让我想起了solid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