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断裂视图 剪切视图

楼主(2018-01-05):
SW工程图 装配体很长,只想显示其中一段,但是这一段有一段联轴节(十字万向)也很长,用了断裂视图,已经好了

然后想用剪切视图,发现不可选,

但是如果先用剪切视图,断裂视图就不可选,互相之间有个牵制。这种是不是无解

网友:
剪裁视图确实是在几种情况下不能使用,比如局部视图,不过18版听说有所改善。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依然无法使用。

网友(点评):
那还是只能弄到CAD里面转换了

网友:
看来CAD还是很自由通吃嘛

网友:
熟悉SW 的 视图方法也是一种技巧

网友:
这个要求暂时无解

网友A:
无解,有可能,因为楼主连个装配体都不给截个图,别人真没法猜,又不能自己画个装配图给楼主示意,这怎么办。
不过,我要说的是,同一个视图可以多次使用断裂视图工具,添加多个断裂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有可能,因为楼主连个装配体都不给截个图,别人真没法猜,又不能自己画个装配图给楼主示意,这怎么办 ...

这种问题,碰到的就会懂的,,没碰到的就不好说了。断裂可以多次?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不需要的大图放框外,需要的视图用局部放大落在框内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