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的倒角和直径标注问题

楼主(2018-01-05):
有几个问题:
1、用倒角标注功能不能识别我这个的倒角,不知道是因为剖视图的问题,还是这个图的倒角被裁剪过。
2、圆被分断成圆弧后,还能标注直径吗?
3、我不满意标题栏的样式,怎么办?要自己一条一条线的修改还是重新制作。

网友:
这个倒角的线位置不在剖切面上啊。是缺口一边的投影。。被变成一个线条曲线了,自然也就标不了啊。

网友:
倒角标不上,就拉个箭头注释一下嘛,没必要非得完全一样啊
断开的圆弧也可以标成直径的啊,不记得是哪个选项了,肯定有。尺寸里面的选项卡都找找。有一个箭头穿过圆的小图标,点一下。

网友A:
1.没有中心线,
2.整个试图比例都是2:1,而且把剖视图当成主视图,就没有必要画出剖线、标出比例了,可以简化,
3.尺寸24不应加φ,
4.R15标注φ30
5.无粗糙度标注

网友(点评):
看的仔细

网友(点评):
说得挺好

网友:
不满意标题栏的样式,改动不大的话。就一条条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说的都非常对。呵呵。

网友:
a-a比例2;1可以去掉,比例也不是2;1

网友:
学习了。。4L说的很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中心线,
2.整个试图比例都是2:1,而且把剖视图当成主视图,就没有必要画出剖线、标出比例了,可以 ...

是应该省略剖视图标注。
我删掉了2:1什么的,但是A-A剖面线好像删除不了。

直径可以标注了,跟其它软件类似,确定前右键有选择直径的。

网友:
你把圆切成6份,也还是照样能标注圆的哦

网友:
箭头指向倒角然后C1.5

网友:
总之老图很完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应该省略剖视图标注。
我删掉了2:1什么的,但是A-A剖面线好像删除不了。

但是A-A剖面线好像删除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应该省略剖视图标注。
我删掉了2:1什么的,但是A-A剖面线好像删除不了。

比例和剖面线不是删除,而是在编辑视图的时候让它不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和剖面线不是删除,而是在编辑视图的时候让它不可见!

非常感谢!这个初学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
120°的角度标注方向应该是水平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没有中心线,
2.整个试图比例都是2:1,而且把剖视图当成主视图,就没有必要画出剖线、标出比例了,可以 ...

螺距无特殊要求不要标注,按国标来。即使标注也别写错!螺纹端口很多人喜欢单独标注角度(但要考虑测量问题),你让工人加工完怎么测量?要加上最大沉孔直径,作为参考尺寸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A-A剖面线好像删除不了?

感谢!您的这个教程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