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跟刀架,两种型号,8-60,60-2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5):
求各位大佬解惑,百度找不到

网友:
适应工件的直径范围?

网友(点评):
那假如加工直径超过200的呢。。。

网友:
一般跟刀架调节尺寸范围应该与机床加工范围相一致的

网友:
你看的设备厂家是哪的?如果不是正常的国标标号,很有可能是厂标或者代码,正规的命名标准在代号上就能看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