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3个理论尺寸怎么理解,如何测量

楼主(2018-01-05):
图片中3个理论尺寸怎么理解,如何判断是否合格,

网上查了,理论尺寸没有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一般都是不重要的,一般未标注尺寸参考GB/T 1804。主要检测装配尺寸。

网友(点评):
方框内的尺寸为理论尺寸,参考尺寸是括号内的......

网友(点评):
这个标准比较高端,一般只在有位置度的时候出现

网友:
理论尺寸,没法检测。应该是括号而不是方块,括号是参考尺寸

网友:
图纸不完善,理论尺寸需由位置度公差来限定,50感觉是参考尺寸,而不是理论尺寸,这样标理论尺寸没有意义。有中心线97.5根本没必要。

网友:
没有显示公差,按未注公差测量。哈哈哈哈

网友:
只有理论尺寸而没有形位公差的话,那理论尺寸也是白标,因为每个没有公差的尺寸按道理来说都是理论尺寸

网友:
图纸有问题

网友A:
可以测量,最简单的是投影检测设备,比如轮廓检测仪,也可以做检具测量,批量生产中很常见

网友(点评):
本身就是投影检测,关键是如何判断是否合格 假如说 93.96和39.5都合格,但是15°加工成了 13°,算合格吗

网友:
图纸标注的不对吧    理论尺寸跟几何公差有关系。没有几何公差,画个框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很多有配合、运动要求的部位这种标注常见

网友:
真搞不懂这种东西也拿出来问人,回答的人也是扯淡,人家问怎么测量,最简单就是做个模板

网友(点评):
哈哈哈,兄台太实在了

网友(点评):
兄台,咱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网友(点评):
你都没看清楚问题。

网友:
借用专用工具也还是能测的,但不建议这样标准图纸,因为会被车间师傅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最简单的是投影检测设备,比如轮廓检测仪,也可以做检具测量,批量生产中很常见

标了公差达到要求,带框的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按未注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