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减速箱的一个机构

楼主(2018-01-05):
看到一个模型机构:
1. 图一:电机跟减速机之间是法兰连接,实际连接时,拧上法兰的几个螺丝就OK了? 电机的轴怎么带动减速机呢? 电机的轴跟减速机的输入轴怎么连接?
2. 图二: 零件限制器轴锁紧圈起什么作用? 起防止减速器的输出轴向窜动吗?  难道购买回来的减速器输出轴还会窜动,减速器厂家在减速器里面不设计防窜动吗? 这个需要用户设计人员考虑?
3. 图三 大垫片的作用很巧妙,它能防止链轮轴套向外轴向窜动。 但是若链轮轴套往里面轴向窜动呢? 这里是不是设计失误?
4. 一般大家使用链轮的时候,大家怎么轴向和径向固定链轮?

图一: 电机连减速箱

图一: 电机连减速箱

轴锁紧圈

轴锁紧圈

垫片显示

垫片显示

垫片隐藏

垫片隐藏

网友:
1. 图一:电机跟减速机之间是法兰连接,实际连接时,拧上法兰的几个螺丝就OK了? 电机的轴怎么带动减速机呢? 电机的轴跟减速机的输入轴怎么连接?
ok,键连接
2. 图二: 零件限制器轴锁紧圈起什么作用? 起防止减速器的输出轴向窜动吗?  难道购买回来的减速器输出轴还会窜动,减速器厂家在减速器里面不设计防窜动吗? 这个需要用户设计人员考虑?
名字很奇葩,应该是限制链轮轴向窜动的
3. 图三 大垫片的作用很巧妙,它能防止链轮轴套向外轴向窜动。 但是若链轮轴套往里面轴向窜动呢? 这里是不是设计失误?
见 ↑ 一个问题
4. 一般大家使用链轮的时候,大家怎么轴向和径向固定链轮?
轴肩+挡片;键或胀套等

网友:
我还蛮意外的

网友:
其实再简单点可以这样做,用一个垫片同时锁紧电机轴和链轮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剖面视图不?

网友:
看着挺意外的, 有机会拆几个SEW的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