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求助

楼主(2018-01-05):
求助NPT,PT,G,RC等管螺纹的区别,还有各内外管螺纹的规格尺寸,比如外径,中径等等,最好是整理起来的,网上的资料很乱,谢谢!

网友:
机械手册第二册有连篇的讲绝对不乱

网友:
机械手册里边都有呀,自己翻一边长记性

网友:
自己看文件图片吧

网友A: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NPT是美制锥管螺纹,用于密封。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网友:
要不乱还是得自己总结。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完成的解释,建议详细看几遍

网友:
机械手册里边有,软件也有输入螺纹型号直接得出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NPT是美制锥管螺纹,用于密封。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 ...

这些螺纹大小径一样吗?

网友:
这方面要直观易懂记得住,只能回头做一个动画

网友:
书还是得买的,比电子书直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