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涨紧轮模型讨论

楼主(2018-01-05):
别人的模型,有些不准确。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轴承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内圈被压住。
1. 图一   轴承的模型和卡圈的模型不对。这个不是重点。 想问一下 涨紧轮固定轴的作用?
  它应该是压住轴承的内圈吧,防止内圈转动?
2。图二 链轮的模型,链轮中间装两个轴承。由于固定轴的外径是25,因此轴承内径25,外径47,选宽度12的6005的球轴承。
    问题是当链轮和轴承的外圈一起转动时,两侧槽里的挡圈不摩擦轴承外面吗?
3.  图三是固定轴的尺寸,它的轴径是25,配合轴承内圈,从公差+0.002都+0.015应该是基孔制过盈配合了,过盈就是为了防止轴承内圈转动的吗?
   固定轴的头部尺寸是30,它应该压在轴承的内圈上还是内圈和外圈之间好呢?
4. 链轮内装轴承的宽度是24.2 ,轴承的宽度是12. 想问下这个24.2怎么确定来的? 24.3,24.1可以吗?23.9呢?
   两个轴承之间紧挨着,大家都习惯这样用?

网友A:
别人的模型,有些不准确。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轴承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内圈被压住。
1. 图一   轴承的模型和卡圈的模型不对。这个不是重点。 想问一下 涨紧轮固定轴的作用?
  它应该是压住轴承的内圈吧,防止内圈转动?    固定轴防止轴向窜动
2。图二 链轮的模型,链轮中间装两个轴承。由于固定轴的外径是25,因此轴承内径25,外径47,选宽度12的6005的球轴承。
    问题是当链轮和轴承的外圈一起转动时,两侧槽里的挡圈不摩擦轴承外面吗?    挡圈放入槽里过盈配合,与链轮同步,即与轴承外圈同步,不相对运动。
3.  图三是固定轴的尺寸,它的轴径是25,配合轴承内圈,从公差+0.002都+0.015应该是基孔制过盈配合了,过盈就是为了防止轴承内圈转动的吗?
   固定轴的头部尺寸是30,它应该压在轴承的内圈上还是内圈和外圈之间好呢?  压住轴承内圈,与第一个问题一样
4. 链轮内装轴承的宽度是24.2 ,轴承的宽度是12. 想问下这个24.2怎么确定来的? 24.3,24.1可以吗?23.9呢?   轴承厚度也是有公差的,那0.2应该是个余量
   两个轴承之间紧挨着,大家都习惯这样用?   对于轴孔配合,如果配合的地方过长,可直接轴承紧挨着组装
以上是我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想问下,链轮内孔和轴那样设计,两个东西不会轴向窜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模型,有些不准确。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轴承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内圈被压住。
1. 图一   轴承的 ...

轴承紧挨着这个,论坛讨论过好几次,用肯定能用,有些场合比2轴承间加轴套好至于余量那个,我一般不放余量,走正公差就行了,而且挡圈本身就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链轮内孔和轴那样设计,两个东西不会轴向窜动?

这种设计链轮的轴向是必然会窜动的,但是有传动链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见过类似的抽线机的定位轮,也是这种设计方法,属于易损部件。

网友:
我百度了下,轴承宽度好像只有负公差,24.2那就不懂了,有人回答麻烦回下我,谢谢

网友C:
很不好意思说,以前我就是做张紧轮的。也有叫涨紧轮的。不过都是汽车用的,大多是平皮带或多楔带。
张紧轮肯定是转外圈,内圈固定。

那个轴叫轴螺栓,非标的,合金钢40CR调质处理或淬火处理HRC35左右,换成螺纹强度等级要到12.9级以上,有规定扭矩锁紧。它承受非常大的径向力。

两个轴承并一块,完全可以。(外圈与链轮一起转,内圈被轴螺栓锁死固定住)

不过我们一般轮孔给过盈,轴螺栓给间隙(这个不用怀疑,国内几大主机厂都用我们的张紧轮,这种公差更有利寿命及装配)

网友:
这个涨紧轮设计的中规中矩,轴的固定端设计大一点吧

网友:
只能说画这模型的人基本功还不如你。

网友:
那个24.2属于2D尺寸标注问题,卡簧槽是要标记外侧的尺寸,有0.1的向内余量,还要有尺寸公差。按这个自由公差加工,卡簧容易震出。
可以看下GB手册那个很不清楚的小图。
@楼主,如果认可我的回复,就把这个小组件的3D、2D分享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好意思说,以前我就是做张紧轮的。也有叫涨紧轮的。不过都是汽车用的,大多是平皮带或多楔带。
张紧轮 ...

  • 看来还是专业厂家有经验,我一般都是外圈间隙,内圈过盈,想的是万一拆外圈时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好意思说,以前我就是做张紧轮的。也有叫涨紧轮的。不过都是汽车用的,大多是平皮带或多楔带。
张紧轮 ...

问下那个24.2,给大0.2的根据是什么?装配余量吗?

网友D:
小白想问下   这个标注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白想问下   这个标注分别是什么意思

左边指以标记的那个端面作为基准A,右边那个箭头指向谁就代表谁与基准A的垂直度误差在0.05内,在这个图代表φ64轴的中心与A端面垂直度公差在0.05内。有空可以看看互换性这本书,基础要先会了再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不好意思说,以前我就是做张紧轮的。也有叫涨紧轮的。不过都是汽车用的,大多是平皮带或多楔带。
张紧轮 ...

外紧内松, 相当于轴螺栓容易磨损,好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紧内松, 相当于轴螺栓容易磨损,好更换吧

轴螺栓压死轴承内圈的,它们之间也没有转动,几乎没有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指以标记的那个端面作为基准A,右边那个箭头指向谁就代表谁与基准A的垂直度误差在0.05内,在这个图代 ...

多谢。讲的很详细

网友:
前文中看到很多大侠 都说两个轴承连着装没有问题  我还是感觉轴承内圈挤压的同时  轴承的外圈也在相互挤压  时间长了会不会不好  前面的大侠说之前论坛讨论过   麻烦能不能发个链接 。且买来的带轴承的链轮中间都是有隔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