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配动画保存不了照相机镜头?

楼主(2018-01-05):
为什么装配动画保存不了照相机镜头?

我看很多教程中都说,先旋转到想要的方位,在动作顺序中右键某顺序,选择--保存照相机,就可以生成不同零件不同角度的装配效果。为什么我这样做没有效果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装配的智能尺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装配的智能尺寸功能

什么意思?
我想要不同的视角

网友:
你参考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动画的视频文件格式不一样,保存在装配格式的文件没有动画

网友B:
这讨论,看得我一头雾水。
请问楼主:
您说的明明是Inventor的”表达视图“,用来做装配分解的表达,可您弃Inventor的术语不用,自己发明了个”装配动画“。为啥?
也难怪后边那些没细心看您问题的回应者糊涂了...

要不,先看看下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讨论,看得我一头雾水。
请问楼主:
您说的明明是Inventor的”表达视图“,用来做装配分解的表达,可您 ...

这个名词不准是真的,有时候是在别的软件中的理解。还不习惯用Inventor的名词。

这个就是因为看了您的这段教程说明才学着做的,可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操作顺序。

因为您的回复,我又仔细的找了找,终于发现要调成“顺序视图”,才有“编辑”--“设置照相机”等选项。
效果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名词不准是真的,有时候是在别的软件中的理解。还不习惯用Inventor的名词。

这个就是因为看了您的 ...

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