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切削液质量的主要因素

楼主(2018-01-05):
我们知道切削液分成很多种,油基,水基,等等,比如磨削液在使用中,要定期更换,想问的是,在实际使用中,破坏磨削液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砂轮颗粒?还是润滑油,

网友:
切削液的种类有很多种,可以根据你加工的零件材质和要求推荐切削液

网友:
是润滑油,夏天不定期更换会导致标准的

网友:
切(磨)削中的局部高温

网友(2018-03-26):
破坏切削液质量的是使用过程中的消耗,比如夏天用的就要快一些,因为温度高,蒸发,冬天则蒸发的慢一些,还有就是切削液本身的问题,有些配方不行,也就是质量不行,你两块钱的切削液肯定没法和二十块钱的比。还有就是加工的材料。铸铁,碳钢这些材料极易生锈,所以对切削液要求也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