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货叉

楼主(2018-01-05):
最近要设计一台这样的设备,单杆伸缩的,在2级3级的传动上,不知道是选齿条齿轮的好,还是链条链轮的好。
齿条的是不是容易维护一些,附属零件少一些?
另外,谁了解第二张图片中,滚轮间的黑色块是起导向作用?还是限位作用?是对哪个边?

谢谢指教。

网友:
可以借鉴整车厂中的车架传递支架

网友:
齿条的效果好一点

网友:
以前做过链条链轮的走台,相对齿条齿轮的要更加紧凑。
黑色块是局部起导向和限位兼顾。

网友:
我也认为是齿条,理由范围不大

网友:
伸缩货叉,有专门做的公司可以提供;预算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采购回来集成用。另外,我看到过外面公司用的是齿轮齿条

网友:
黑色方块的侧面和底面,对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起导向作用。轴向限位另有其人。

网友:
建议直接采购,推荐MIAS

楼主:
因为只有一台设备,且使用工况较为特殊,且还要增加一些附属结构,目前考虑是自制:齿轮齿条驱动方案。
自制话,中间的框架使用半组焊件+半拼接件,能丑点,重点。

网友:
实际还是看你的载荷和伸缩的长度了, 米亚斯的货叉货叉臂的钢是进口的   国产的钢在同载荷和伸缩距离上 最远端的挠度值太大。短距轻载无所谓了

网友(2018-08-15):
LZ的货叉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8-09-15):
想看一下楼主做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