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同步带轮,设计、安装需注意事项

楼主(2018-01-05):
此台面2000*1000mm   绿色伺服电机驱动的同步带轮,其他三个为相同尺寸的同步轮。红色为同步带

请教一下各位,我这样设计,需要注意的什么,或者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第一次用这个,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加张紧轮,加大包角。

网友B:
用棉或钢丝做芯的带吧

网友C:
设计问题是怎么防止皮带走偏,最好有个调正,然后就是张紧,因为没有那个皮带是弄上去直接和图示一样。皮带最好选摩擦力大的或者主动轮包胶。
安装问题主动及从动与平面的垂直,皮带调平,要不皮带会上下走动。

网友D:
按misumi的同步带轮设计校核完整走一遍,如果你嫌机械设计手册那个过程繁琐

网友E:
涨紧轮是必须要加的,用于调整松紧的

网友F:
楼主明白了后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张紧轮,加大包角。

明白了,谢谢。包角越小接触弧长越小,接触面之间所产生的摩擦力越小,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棉或钢丝做芯的带吧

谢谢老哥建议,皮带选型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轮直径要大于120mm,这样的话我应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点评):
带轮挡边选用尼龙之类,以减小侧边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问题是怎么防止皮带走偏,最好有个调正,然后就是张紧,因为没有那个皮带是弄上去直接和图示一样。皮带 ...

谢谢,前辈的建议,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轮直径要大于120mm,这样的话我应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misumi的同步带轮设计校核完整走一遍,如果你嫌机械设计手册那个过程繁琐

好的,谢谢前辈建议,我这就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紧轮是必须要加的,用于调整松紧的

好的,谢谢前辈!另外还有些问题希望前辈能指点一下,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轮直径要大于120mm,这样的话我应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明白了后告诉我一下

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建议,我这就去看一下!

5米/s也不是特别快,直径大小没关系,就看你齿啮合好不好,受力大不大
还有你的负载大不大,跟电机惯量匹配不

说到底还是回到计算,人家告诉你注意事项最后都还是要你校核,当然你可以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工况一般,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建议,皮带选型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 ...

如果其他三个从动轮选用惰轮呢?因为在皮带外表面会粘上测试的小芯片,如果使用张紧轮的话,在走的时候肯定会压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5米/s也不是特别快,直径大小没关系,就看你齿啮合好不好,受力大不大
还有你的负载大不大,跟电机惯量 ...

按照上面这个方式,基本上是没有负载,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但是在皮带外侧,会有一个小芯片,粘附在上面,如果要选用张紧轮的话,肯定会有干涉。如果其他三个从动轮使用惰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面这个方式,基本上是没有负载,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但是在皮带外侧,会有一个小芯片,粘附在上面 ...

在外侧的话,跟从动轮没关系吧,4个同步轮也没关系,或者一般都2个以上同步带外侧都是平的,张紧轮也可以内侧张紧啊,张紧除了加惰轮,还可以调节轴的位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建议,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轮直径要大于120mm,这样的话我应 ...

设计是主要的,我想知道你设计这样的结构怎么样保证皮带上下不位移,因为设计没问题,加工的话不一定整个同步轮都能与平面垂直,假设有那个同步轮有些加工误差,那样皮带传送过程中不会以你所设计的同步轮中心去运动,就会出现上下位移偏,这个你也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机构能去调整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设计是主要的,我想知道你设计这样的结构怎么样保证皮带上下不位移,因为设计没问题,加工的话不一定整个 ...

还有看到你说外边需要粘芯片进行测试,这个可以参考贴标机的设计,网上应该能找得到

网友:
如果是水平面循环传送的话,皮带好像会掉下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另外还有些问题希望前辈能指点一下,如果按照5米/s 的速度来走?我算了一下,大概同步轮 ...

零件安装时的精度要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看到你说外边需要粘芯片进行测试,这个可以参考贴标机的设计,网上应该能找得到

好的,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安装时的精度要保证啊

好的,我会注意这一点的

网友:
张紧轮是需要的!

网友:
感觉可以内侧张紧的,活着其他同步轮的的安装孔弄成腰型孔可调节前后的,同步轮可以选用带边缘的防止轴向皮带窜动的。个人见解

网友:
将图片右侧的两个从动轮单独做个安装板,在安装到主底板上安装孔要设计成腰孔,调整松紧度。再在四周同步带轮的内侧加装导向条,防止同步带跑偏。

网友:
楼上说的对,缺少涨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