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二次定位

楼主(2018-01-06):
上料方式为流水线上料,通过头部V型块进行一次定位,然后用桁架机械手抓取,进行二次定位保证打螺纹孔的位置,请问怎么进行二次定位?

箭头表示为螺纹孔

箭头表示为螺纹孔

箭头为数控车卡盘外夹位置

箭头为数控车卡盘外夹位置

网友:
图中指的机床卡盘位置做径向定位,壳体缺口平面位置作切线方向定位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点评):
看似右下部位那段直面也可以用来定位。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设备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设备钻孔

数控车一次装夹,完成车加工,完成加工孔位

网友:
找螺孔作用的对应已经加工的部位定位就是

网友:
二次定位一般都会再重新做一个工位用来保证,可先定一边,再由另一边做气缸顶出精定位

网友:
要有角度定位的

网友B:
可以利用两个光孔进行定位,再夹紧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两个光孔进行定位,再夹紧定位!

外侧现有的两个光孔是吗?那么小,比较费劲吧!

网友:
直接V块固定,直接钻孔呗

网友C:
你可以借鉴下注塑机膜内镶嵌螺母

网友:
帮你顶了,学习中。

网友D:
旋转料仓应该挺适合这个工件的

网友:
旋转料仓应该挺适合的

网友:
旋转料仓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借鉴下注塑机膜内镶嵌螺母

好的,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料仓应该挺适合这个工件的

旋转料仓,是可以,但是这个工件要定位的,而且下料要直接包装的,旋转料仓取料烦

网友:
最后有解决吗?

楼主:
J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