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孔不通键槽加工问题

楼主(2018-01-06):
如题,现在齿轮内部是安装如图的单向轴承,要求内部键槽是部分的,怎么加工?叉完键槽补焊再加工?有没有好的法子或者更好的设计?

网友A:
键槽直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设计成部分?

网友:
键槽干通对于你结构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火花可以,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如果结构不影响就开通

网友B:
电火花可以做,还有轴承公差选基孔制+0.01到+0.04,-0.02不好安装,以后也不好维修。

网友(点评):
不觉得电火花加工效率太低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有碰到过这种轴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槽直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设计成部分?

键条一段没有轴向定位,可能就跑掉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设计有点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可以做,还有轴承公差选基孔制+0.01到+0.04,-0.02不好安装,以后也不好维修。

受教了

网友C:
轴向有内孔定,没台阶用卡簧槽也可以!
齿轮内孔两卡簧定位效果也不差!
楼主可以两种方式对比下:
一种是普通加工就能搞定的!
一种是光加工槽的时间与费用就多出几倍了!要是量大用粉沫冶金那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向有内孔定,没台阶用卡簧槽也可以!
齿轮内孔两卡簧定位效果也不差!
楼主可以两种方式对比下:

哈哈,谢了。思维定式了,双卡环槽,就这么愉快决定

网友D:
就现在的设计加上键槽底部留出空刀槽,也可以直接插出来!当然,在齿轮足够厚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现在的设计加上键槽底部留出空刀槽,也可以直接插出来!当然,在齿轮足够厚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空间,要不就可以留出退刀位置

网友:
这样的设计亏您想得出
一点儿生产实践常识都没有 不用说肯定是闭门造车型的

网友E:
厉害了,还有这种键槽轴承,我也是头一回听说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单向轴承,有没有键槽的还有只有一个键槽的。

网友:
插床可以试试,不过电火花一定可以行得通的,费点时间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还有这种键槽轴承,我也是头一回听说啊

其实是相当于滚动轴承跟超越离合器的组合体,功能跟自行车的链轮是一样的

网友:
曾经遇到过,只能电火花打了

网友(2018-04-08):
如果必须这样设计的话,也可以在齿底打个退刀孔。插键槽

网友:
如果必须这样设计的话,可以在齿底打个退刀孔,插床插

网友:
看了上面的回答,我好纠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