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二级减速器

楼主(2018-01-06):
设计的二级减速器里的圆锥齿轮需要校核吗?

网友:
设计校核对结构件用得多些,传动件只要按标准设计没必要做了。

网友:
我记得是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直径,按齿根弯曲强度设计模数,然后进行一番圆整,然后分别对两者进行校核。我们课设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只要校核齿面接触强度,作为文件保存。

网友:
这个是需要的,建议楼主按程序,按要求进行,否则出现质量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
接触 弯曲 都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