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原图中的拔模

楼主(2018-01-06):
如题,客户给的STEP文件产品图带有拔模斜度的,现要更改结构,需要把拔模斜度删掉,按我的想法是反向拔模,抵消掉,可是问题来了……拔模后显示成了我的拔模度,而不是将原零件上的拔模度抵消。各位大神请指导下怎么做呢??

网友:
拉伸切除即可。

网友:
让客户把带特征的零件图发过来就可以了,
或者一般改结构都是甲方改的,改完再发过来也行

网友(点评):
来图生产,这点非常重要

网友:
关键问题是 用的不同的三维软件

网友:
你直接上传step外加图片,来让人试试会更好。记住一定要图片,因为要是有人觉得做不了,可以不下,以免浪费体力

网友:
UG有个功能是删除面,比造型切除还方便

网友(点评):
去圆角可以,去拔模有难度啊!

网友:
这个论坛下载附件要扣10威望,本帅觉得不适合在这论坛讨论问题。

网友:
找客户要3D源文件或者照着STP再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