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实体设计尺寸约束关联如何运用

楼主(2018-01-06):
caxa实体设计中如何约束关联的孔与其他附加特征

改动一边的尺寸结果成这么样,有什么好的方法关联约束。在后期修改图中方便简洁。

网友:
1、对所绘制的图形进行尺寸约束。
2、在草图平面的空白区域右击,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参数”。
3、在参数表对话框中,编辑参数.在参数表对话框中,勾选“预览改变”表示每次修改一个尺寸约束图形将改变,不勾选“预览改变”表示同时修改多个尺寸约束确定后图形改变,采用多尺寸编辑后一起驱动图形的方式。

网友(点评):
虽然我从没用过。^_^

网友A:
在草绘中增加合理的约束,随着尺寸的变化联动,这才能避免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草绘中增加合理的约束,随着尺寸的变化联动,这才能避免上述问题

实体不用草图构造的,如何约束特征之间的关系